GA-8IPE1000-G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8-31):
新手提个问题。有一坏之前在前置USB上插一数码相机只接断电再也点不亮了,按主机开关没反应风扇也不转,请问一下是主板上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南桥被搞挂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别的都没问题,这个问题自己就没法解决了

网友:
SB ,就他坏了,82810DB的吧

网友(2009-02-21):
这个板子的南桥是82810EB

网友:
别想了 SB 8IPE1000-G最容易坏 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8IPE1000-G是82801EB好吧

网友:
你那可能真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9-12-24):
应该是USB短路烧毁南桥了

网友:
huan换桥吧。-这种桥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