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行管测试点~!整理添加

楼主(2008-08-31):
昨晚整理资料很晚 现找出屡烧行管的几个关键元器件   老鸟就别看了  还有哪些没考虑到还是请老鸟补充的~!
1:升压储能电解电容漏电(二次升压电路中)
2:高压包取样反馈电阻(二次升压电路中)
3:行推动管软击穿(行激励电路中)
4:行管B极加速电容漏电(行激励电路中)
5:主逆程电容虚焊(行宽电路中)
6:行B+电压高
7:行电流过大(可是升压春存电解电容和高压包引脚处传一2W  1欧电阻测量行电流)

暂时就想到这些  没想到的 请老鸟补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顶楼主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先,正为此事而烦恼呢!!!!学习了,希望有更好的详细检修流程就更好了!!!
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点:行激励变压器初级同名端(非行激励管集电极端)对地的电解电容容量减少会造成行管过热  烧行管。

网友(2008-10-06):
谢谢楼主
我也遇到过两台。不过没搞好退回去了。

网友:
第7条.测行电流的~~这一个.目前我见我们这的维修人员好象也都没有那个测那个行电流.说是在麻烦.要把电流表给串进去.~
  在论坛上好象听人说起过.可以在那个地方串一个1欧姆的电阻.然后用表测那个电阻的电压.然后根据欧姆定律算出电流.不知道这个方法能否可行

网友(2009-09-18):
加电阻肯定是行的,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2:高压包取样反馈电阻(二次升压电路中)
   楼主可否说清楚点  这电阻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