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3显示器没有方法了,高手进..通病

楼主(2008-08-31):
开机后,指示黄灯正常,几秒后卡的一声,变红灯,二次电源为120v,主电源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谢谢,,,
去掉630后,电压为50v,谢谢

网友:
升压的话  120V是不是太高了  45-80V之间吧

网友:
现在是无高压吧  要先查行管的供电  控制  还有包

网友:
我知道啊
把630去掉后,供电为50v,那应该怎么查,下面,

网友:
包坏了    我家都备了10几个包了

网友:
120v不高,就指示灯,还有什么现象?

网友:
断开行供电.让高压部分不工作.看一下这时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
AOC7系列的好像都容易出现ROM的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写个资料看看。771s等都有rom问题的出现

网友:
这个  问题你换个 包包来看呢 ..、说不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三星793DF求助

开机显示正常。只是满屏都是细小的横条,从底部向上走动。
    换过300伏电容,开关管,行场扫描芯片,高压包。故障还是一样,谁修过此类故障
?以前还有一台三星788DF也是这种

      哎!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