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cpu不认

楼主(2008-08-31):
一台IBM T30 开机检测卡显示00,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时钟也有。但还是不认,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这问题是在正常使用中,然后一个死机,开机就这样了。
cpu

网友:
测量南北桥显卡,在换CPU看一下BIOS

网友:
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