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31):
是不是只要新换的电容的电压大过以前坏电容的电压,都是可以代换,容量有没有多少要求的?那位高手给指正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可以,,容量和耐压值要比原来的大或者是相符才能代换具体的就只能自己琢磨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一定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耐压值和容量.注意耐压值是峰值电压

网友:
谢谢了,如果新的电容的电压比坏的电容的电压要大,但是容量又要小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很快又会坏掉.

网友:
那是啊,一般耐压高于以前,容量要跟以前的一样的才好

网友:
只要电容的耐压和原来一样或高,容量一样或大一些,一般没有问题,但电容质量要差不多,否则有些主板会不亮,诊断卡显示c1等 ,只要换质量好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耐压只能搞不能低`~容值必须一样~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两台液晶都是要换电容的,两台要换十多个了,我实在找不够了,就找了几个电压高,但是容量小的装上了,我问过这边一个修主板的高手,他说没有什么问题的,也许几个月后又回拿回来修的,但是是没有大问题的,是这样的吗,不过今天客户把那机器也拿走了,

网友:
兄弟 电容都没有 还修啥子呢?
以后要做维修 基本配件一定要有
我是高压包都准备了100个左右

网友:
给 你举个例子   一体版上25V850UF  损坏了 用25V1000UF 就可以

网友:
那比如原来的是26V1000UF,我现在换成的是35V 600UF。行吗,会出什么毛病了,

网友A:
好像没有26V的电容吧?600UF这个档次好像也不多.
代容代换高耐压可以代低耐压,容量最好相同或相近,过大或过小都会出现新的问题。不过电解电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大家都忽略了。

网友:
容量能大就大点,实在没有先顶着,

电压一定要大于或者等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26V的电容吧?600UF这个档次好像也不多.
代容代换高耐压可以代低耐压,容量最好相同或相近,过大或过小都会出现新的问题。不过电解电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大家都忽略了。

我想版主~~~指的因該是~"頻率"~~吧!~

网友:
如果容量大于原值,那么出现的就是滤波太狠,电压会下降,
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尽量用接近的代换,还要看在什么位置。

网友:
液晶上的25V电容坏了,只要高压供电是12V的,我一概换成16V2200uF的主板用三洋电容了,目前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12V或14V端的滤波电容必须使用25V680UF或1000UF的电容,因为空载时也就是关机期间这时因为+12V端空载,此时的电压会大幅上升,高达24V左右(有的液晶使用的是35V电容的原因也在于此)。当然,如果你加一个稳压二极管15V的就可以把空载电压限制在15V以下。如果此时使用16V的滤波电容,电容就会在长时间的过压下而漏电流加大,发热量增加而容易慢慢失去。

网友:
电压即耐压,要相等或是大于原电容,电压大很多没关系

容积最好是相同或是稍大于原电容,不可太大

网友:
学习了,大家讲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