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B5主板不能用512M内存,256M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8-08-31):
今天修一张主板,型号是捷波K8B5,754针!据客户说是插饭内存后烧了一个内存槽,现在只认单条256M的!实际测试也是这样,单条512M只能跑到26,显示器无显示,喇叭声音正常,内存电压测过正常!插256m可以跑52,65....到FF,并且进系统也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但没找到bios!内存旁的供电管15NO3有明显烧掉的痕迹,已经更换过!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换一个3055试试,估计行

网友:
15N03应该太小了,换个大的!和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咱们换一下吧。我今天也修了这样的一块主板。也正在找BIOS。你把你的BIOS。发给我。 我把我的BIOS。发给你。我的信箱。indexshow2@126.com
你把你的信箱发给我。

网友:
换成9916故障依旧!
BIOS我已经传到BIOS交流区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跟BIOS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