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郁闷,主板音频接口是7根线的怎么接啊

楼主(2008-08-31):
打了问号的我不知道怎么接,,希望大家帮忙
主板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难道没人只????????????????????????????????????????

网友:
和正常的一样,一排两个的接MIC和地,另外一个不接!

网友:
用万用表量剩下的三个脚,看哪一个是跟地线相连的,剩下的两个脚肯定就接MIC了,我猜最左边的那个是接GND的,最右边两个接MIC in和MIC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