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8X-X 的通病

楼主(2008-08-31):
A7N8X-X 的通病   1)内存不过 等很久正常显示  2)CMOS菜单跳过去,屏幕左上角有个浮标在闪.
                             3)不通电 换asb100     4)显FF    内存供电管  刷BIOS
                             5) 键盘接口 拆掉旁边C电容

现在 碰到不懂的地方:  CMOS菜单跳过去,屏幕左上角有个浮标在闪
不知道  哪位老师傅修这个问题的主板 ????????望高手赐教

网友(2008-10-09):
帮顶一个,也遇到同样第1和第2个问题。

网友(2009-01-04):
我碰到好几块是跑CI很久才过,然后提示CPU速度改变什么的,还有进CMOS左上角一点在闪,进不了,有没有人修的好啊,

网友(2010-03-21):
第一种情况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