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液晶显示屏出现这样的现象!师傅请进

楼主(2008-08-31):
各位师傅你们好~!前不久在朋友家里拿一台IBM手提电脑ThinKPad 600,  电池坏了~靠电源供电!
近来段时间发现液晶屏每天首次开机时~液晶屏都是一亮便不亮了(暗)~~之后要关机再开~才能正常~有时差不多要登
陆到桌面时~液晶屏的灯光才灭~有时在开机时在显示IBM 标志(LOGO)时就看到灯光闪几下~也跟着不亮了!!
(就好像你在房间刚开日光灯那种闪几)~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灯管有问题了~或是供电给灯管的升压电路存着问题
~不过之前我都拆开查看那块升压电路版了~感觉又没出现什么问题了~可是用起来之后老是那样了~!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是这样
~关机再开~有时要关两次~才能正常了~这是什么回事了~!是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屏幕的控制板上的稳压管损坏,测测你的电源适配器输出是不是有问题!电压偏高引起的损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坏了,建议拆开看一下!

网友:
看看你的机子上有没有休眠健呀,如果有好好看一下,或者摘除.

网友:
是你的控制板上的稳压管损坏了

网友:
一般灯管和高压板问题大,先找个好的灯管代换测试.

                                                            东方笔记本部

网友:
灯管老化了  这么老的机器 还要怀疑什么呢?  灯管是竖得 在淘宝可以买到  不过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容易报废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子,当初以为是灯管老化了,换了还是不行,进系统后也会暗屏,后来换了高压板才好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线圈坏的多,最好连灯管一起换了吧。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大,先找个好的灯管代换测试,然后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