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y自校停在第二个0038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2008-08-31):
MT6y自校停在第二个0038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望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到了0038后是停转了呢还是什么情况
还有是不是到了0038后没几分钟就停

网友:
版主,是到第二个0038马上就停转

网友:
TOOLS->UTILITY EXTENSIONS->VIEW MODULES

VIEW MODULES 这个选项打勾
然后写A SF流程组,然后开的时候要选者那2个复位的模块

尝试下什么情况

这个方法还停的话
重定主头来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