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GX+ V5.0 主板维修

楼主(2008-08-31):
我有一块主板,是精英代工的,L4S5MG/GX+ V5.0 型号,故障为代码跑OD——41然后报警长鸣
按照常理,这是典型的BIOS故障,一般刷BIOS即可,但刷了不行,不知为何?求高手们赐教
换I\O解决!
[
]
刷BIOS

网友:
你把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
你把串口芯片拆了试下,为什么,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问题已经
问题我已经自己解决,换IO就OK了,不过我按照楼上也把串口芯片也拆了,感谢这些热心人

网友:
我也碰到过,就是没想到换IO

网友:
先把BIOS刷下 不行在换IO啊

网友(2010-03-19):
多谢楼主经验分享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