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 编程器 大家帮忙看看这款如何

楼主(2008-08-31):
RF-910经济型智能编程器-USB

RF-910(USB)经济型智能编程器

USB口联机,40线锁紧插座,支持1000余种器件的编程和测试,中文Win98/ME/2000/NT/XP版软件。

编程支持: PLD:GAL、PALCE、ATF;串并行EEPROM;EPROM;FLASHROM;MPU:51系列(87C、97C、W78/77、AT89C/89S/87F/80F、87LPC7XX、P89C、SST89C、IS89……)、AT90S、ATTINY、ATMEGA、PIC16/12、EM78P、MDT20……

测试支持: TTL74/54系列、CMOS40/45系列、SRAM,用户可自行编写测试向量表以扩充测试型号。

特殊加密: 可对AT89系列单片机进行OTP不可恢复性加密,采用安全可靠的两步加密方式,加密后不影响总线功能(选件)。

直读解密: 可对GAL16V8/A/B/、20V8/A/B、22V10/B、PALCE16V8H/20V8H、AT89C51/52/1051/2051(旧版)直读解密,并具有"门阵熔丝图"→"逻辑表达式"的自动转换功能

测试支持:TTL74/54系列、CMOS40/45系列、SRAM,用户可自行编写测试向量表以扩充测试型号。

网友:
支持芯片太少了有条件的话还是买好一点的,比如VP-480  580U这些高档编程器。

网友:
不了解..我理想中的就是.580U 3000U和  威磊的.980   这几天正在接触挖机调表,所以没最后定下买哪种.

网友:
新手挑工具就是难啊,我也是,想买一个编程器,求高手推荐一个入门级的,但到现在还是考虑不成熟啊

网友:
如果可能,先买个威龙. 往后有需要再换.

如果有环境,直接上个580U.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编程器,但是不知道那个好,有些编程器不支持一些BIOS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