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音箱没声

楼主(2008-08-31):
我的本本T41音箱没声外接又有  不知为何 音箱没坏 插孔也接触良好 我想知道这部分的工作原理

网友:
示波器打一打有没有到功放,再查查功放的VCC、SD。

网友:
如果外接好的话,说明你的声卡是好的,因为这个外接是直接和声卡相接,看一看你的功放吧,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可以功放坏,但接口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如果插外接,就会把声音信号传出来,如果没有外接设备,声音接内部的弹片是闭合的,这时会给声音信号传给功放.快的方法,换,呵呵

网友:
供放的35、36脚是与外接喇叭接口相连,1、2、3、4 、55 、54、53、52脚是与内制音箱相连的,看看他的对地阻值。还有就是看看供放下边的那个5脚的门电路芯片u68的工作条件。他的好坏决定内置音箱是否发声。

网友:
音箱是怎样出声的啊!?

磁铁的作用吗!?
磁铁的作用吗!?
磁铁的作用吗!?
磁铁的作用吗!?
磁铁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