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的C5027-R的代换

楼主(2008-08-31):
本人有一个航嘉的电源,不加电,经检测发现是保险管烧了,前级有三个场管,有两个是P通道的没问题,另个一个是C5027-R被击穿,手上没有5027这个管,不知用哪个管可以代换????先谢谢了!哪们有这个管的具体参数???

网友:
可以用BUT11A代换

网友(2008-10-01):
转摘个:
  辅助电源的修理在《电子报》合订本里有过详细的介绍,为了安装方便,这个管子多用塑封的,免去绝缘处理,体积与三端稳压相似。它是直接用300V电源的,不同于主回路的半桥结构,所以管子耐压要高一倍,应使用耐压900-1000V的管子。高耐压的大功率管很多,但通常β都很小,做自激开关电源可能起振困难,再说体积、造价都高,所以没人使用。
  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管子不多,但毕竟还是有。BUT11AF,1000V,5A,20W;2SC3979,900V,3A,40W,都容易买到,拆机的每只仅1.00元。
  辅助电源的损坏比主开关电路少见,但也是至关重要的。祝你成功!

网友(2008-12-01):
我想知道SEC SSSGN60A的 资料!!能否与c5027-r 互换

网友:
“SEC SSSGN60A ”型号不对

网友:
俺试过用C1507代换C5027-R,结果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用2SC3150、2SC3886代换。

网友:
感觉修电源好难,主板的电路图会看,看电源的电路图好乱

网友:
我用13003换,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好像发热有点大,我没有长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