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8510开机的过程

楼主(2008-08-31):
由34,45,123,136,157,166得到3.3V电压,开始和BIOS进行初始化(BIOS也要满足供电要求),再由第2脚得到一个高电平的开机信号,从43脚输出一个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信号后依次拉高                 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这样8510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开机过程,
下面是BIOS和8510脚的连线
1-104 2-113 3-120 4-130 5-133 6-132 7-131 8-128 9-127 10-126 11-125 12-124 13-138
14-139 15-140 17-141 18-144 19-145 20-146 21-147 22-173 23-135 24-150 25-134
26-142 27-143 28-129 29-121 30-112 31-151 32是5V 31脚是WR一般有3.3V电压 24叫是RD
22脚是CS此脚如果BIOS正常的话有信号给EC用万用表量有3V左右,如果此脚没信号会引起EC第2脚不按开机键就会高电平现象,如果要让第2脚正常的话,就必须要完成初始化 16叫接地
这是我修一台笔记本上得到的一点经验,作为参考
   不过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22叫是片选信号,在我的了解中是由桥来给BIOS的

网友:
并不易懂没有图片!!!!!!!!!!

网友:
如果代码不固化,这些引脚定义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
有些引脚是可以更改,我只是说明一下8510是哪几个脚必须要接BIOS才能完成初始化,因为论坛里有有关IT8510第2脚在不按开机键的情况下就有高电平,对上面的数据我是在个别机器上做了个实验,作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