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屏QD

楼主(2008-08-31):
最进维修了个液晶屏笔记本的型号是QD14TL01的故障现象是屏 白有横竖的花纹。更换了大芯片无效后因为手里有个屏碎的一个一个的原件更换最后换了个八角的小芯片AT02后解决了问题。因为手了还有一个QD的屏更换后也OK了但我在网上差了那个八角的芯片不知道没有资料。谁有给我发一个啊。我想研究一下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谁要是有屏的图纸麻烦给我一张啊我一张也没有找到啊郁闷也不知这个东西在那里下啊 。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那个芯片我们管他叫码片  在换屏不显示的时候就吧原来屏上的这个芯片换过来就OK了  资料我就没有了  应该是写程序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屏线附近的反馈芯片吧

网友:
是接在信号线的我跑过电路不过没看出是什么来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啊AT02只是个代码

网友:
这个八脚的芯片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2008-09-30):
那个八脚芯片,又称密码芯片,一般在惠普机器上用的屏,1至4脚是GND,5脚是CLK,6脚是DATA,7脚是NC,8脚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