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系统

楼主(2008-08-31):
听人讲可以用U盘代替光驱做系统
不知道有人做过吗?我有个1G的U盘想做成系统引导盘如何做呀?
请知道的师兄弟给解说解说!谢谢了!我的QQ:547105436

网友:
可以的,不过机器要支持USB启动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ISO的系统文件到U盘就可以吧!

网友:
轻松搞定很简单的 去DOS之家 或者网上 搜索怎样制作启动盘

做好以后考一个 GHO景象进U盘  主板 BIOS设置U盘启动 进去考景象就行了 哈

前提条件:主板要支持U盘 启动哈

网友:
可以做,我做过。
用量产工具,但在DOS模式用起来不爽,最好是做成winpe的。老毛桃的PE不错

网友:
用不着量产就用Usboot170.exe这个工具就可以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用新版的UltraISO PE 9.3。

菜单“启动光盘”/在主菜单选“启动光盘”-〉“写入硬盘映像”,出现“写入硬盘映像”对话框,插入U盘,选择USB-HDD/USB-ZIP/USB-HDD+/USB-ZIP+模式之一,点击“写入”按钮,UltraISO会提示“警告!驱动器(-X-: -容量-)-型号- 上的所有数据会丢失! 您确定继续吗?”,点击“是”即开始启动U盘制作。

具体可以参照http://www.ultraiso.net/review/uplus.htm

网友:
到无忧上看看吧

网友:
也不是所有U盘都可以的

网友:
注意了有些U盘不支持做启动

网友:
http://www.namipan.com/d/%e6%b7% ... %bb%b4%e6%8a%a4%e7%            这个是我刚刚上传到纳米盘上的U盘启动制作     是深度的   很简单的  相信你会用    注意你U盘的资料哦   要先保存你资料先

网友:
只要主机U盘支持,起动时按TAB会有从U盘起动选的

网友:
在U盘上做一个WINPE,然后就可以安装X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受用了  不过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朋友,看这个论坛:http://bbs.wuyou.net

这上面有很多关于WINPE的信息,比如在U盘上做一个WINPE,用来维护系统之类的,比较不错的来着...

网友:
U盘需要多大的呀 2G吗?

网友:
谁有注册码?

网友:
无忧系统里就有安装PE系统到U盘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用新版的UltraISO PE 9.3。

菜单“启动光盘”/在主菜单选“启动光盘”-〉“写入硬盘映像”,出现“写入硬盘映像”对话框,插入U盘,选择USB-HDD/USB-ZIP/USB-HDD+/USB-ZIP+模式之一,点击“写入” ...

感谢分享,很详细

网友:
usBOOT工具很好用,可以做启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