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ZR 重复开机才能上电正常,

楼主(2008-08-31):
一块ITZR主板,NF-4X 主板送来时。主板不能正常开机。点一下开机就闪一下。但闪的过程不是真正的短路。连续多次点开机就可以让主板上电。也可以正常工作,主板IO为IT8712F-A IXS 换过。现像还是没有变化,后又重作NF4。当刚作完桥时,开机正常,能正常工作。但客户来取主板时,发现又变回原故障了。不知道是桥体不行了。还是主板上有什么东西坏掉了。
大家给一个主板触发一闪就灭的修法。不是短路的那种闪。

网友:
个位高手。有谁见过我说的这样的问题。帮分析分析啊。

网友:
32.768晶振换个试

网友:
如果排除短路,CPU供电坏的话。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引起的,工作不良

网友:
还有别的原因吗?你们说的那些我都试过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那块是NF4短路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要把这个桥换到那块主板上去了。看看是桥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可是这样很麻烦。但是还是想看看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换把那个桥换到另一块主板上。结果。你们都想不到。那块主板能开机。不能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