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洗笔记本内部灰尘

楼主(2008-08-31):
···接到客户一台HP笔记本硬盘··说要清洗一下···以前没做过清洗业务,请问各位老大 如何清洗啊··主要清洗哪里?

网友:
风扇灰扫一扫,外壳擦光鲜一点。

网友:
哈哈看网上介绍说拆笔记本键帽用力扣就行···结果拆第一个就扣坏了 ···不敢在拆了 请问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你他细看一下健冒接口的方向,侧着向外取,一般不会造成你说的那种现象,清理,只是风扇清理一下,上一点硅脂,散热片.

网友:
键帽是X型的······一个卡扣坏掉了··去其他家修 需要20元一个键帽···

网友:
清洗风扇.和外观

网友:
清理键盘下面好麻烦的,你装和拆可能要两个多小时呢

网友:
我的键盘是下了放水龙头上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