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有雪花?

楼主(2008-08-31):
一AOC771S用10-30分钟后就会出现和电视一样的出现雪花,出现二三秒就没了。在过一会还会出。
这是怎么回事,哪里会造成出现雪花呢??
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建议将显卡拔出清洗后还原即可!

网友:
请问电脑开机后出现瞬间死机然后热起恢复正常是咋会事 。
麻烦电脑高手赐教?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上检查下散热,包括电源的

网友:
回1#
这样的间歇性故障你看下全板子的电容~
只是给个建议啊~释放扳子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解电容吗??还是全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