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S MS-7244(K9V NEO-V )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31):
MS-7244主板上电后IRDY灯和FRAME灯常亮不跑码,过几秒钟RESET灯闪下,FRAME灯变暗微亮!查了CPU,内存和PCI-E各条件都正常,BIOS方面除了资料不知道外,供电和复位都正常!不知道还得注意什么?谢谢

(主板未果已被客户取走)

网友:
PCI的AD线上有波型吗?

网友:
手头由于没有示波器!看不出来。但测得PCI正面B45的阻值与其它AD线阻值小5欧。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又对此板进行研究,发现给北桥的1。5V供电虽然正常~!阻值也有80欧左右,但两供电管通电一会烫手。尝试割短断和与北桥的连线,割了之后发现还是相连,未果。有想换北桥的念头!不过手头也没有这个北桥型号:V/A 8T890!不知除了北桥还有什么可能性导致这两管发热

网友:
那个管子热是正常的,与北桥无关。

网友:
他这种板就这样吗?还是说用V/A芯片组的就存在这种情况?INTEL的摸这两个管没发现这种情况呢?是和用的芯片组有关系吗

网友(2009-11-15):
PCI AD线有波行代表什么?没波行代表什么,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