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电源

楼主(2008-08-31):
航嘉HK400电源烧换辅助供电IC。原型号是5L0165R。由于找不到该型号,所以用5L0365R代换。
   代换后不能启动,没有电压输出。该检查的都查了,输出也悬空处理过。确定没有其它问题的了,我就疑惑了,是IC不能代换?还是变压器也挂了??

网友:
这两个元件内部电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外部电路的要求会有差别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那5L0165R。可以用什么代换?我怎么也查不了5L0165R。的资料

网友:
两个都给你!

网友:
张先生,您有它们的应用电路吗?我想改一下.

网友:
自己跑一下吧,我没有相关电路.

网友:
我用TOP202,TOP222成功改过。之所以选这两个IC是因为工作频率与0165接近,都在100KHz左右,另外其外围电路相当简单,改电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