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打阻卡的问题

楼主(2008-08-31):
我修主板的时候  是不是  CPU  显卡  内存  都换成 打阻卡    还是只要CPU 换成打阻卡

网友:
首先你要弄明白你要测哪个部位,才决定上什么打阻卡,当然全都插上也不会错,不过会感觉碍手碍脚的

网友(2008-12-16):
:L ,我的哥啊  这个就不要问了  你可以随便上的  只要不碍着你测量数据就行   自己想上个什么就上吧  :L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