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cpu没有温度

楼主(2008-08-31):
主板是杂牌的,sis661芯片组,通电后sb nb温度正常,cpu没有温度,换了电源管理芯片rt9241b,还是不能点亮,cpu仍然没有温度。cpu奔腾2.4g是好的 ,板子集成网卡,在使用中突然黑屏。应该从那里下手

网友:
那就是CPU不工作啊

网友:
论坛里没几个能光靠温度来修好板的,除非很显的发烫的.做一些必要的检测.

网友:
pci a14我侧了正常3.3v,还应该侧那些,换那些,我没有478假负载

网友:
测CPU下管D极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
测试CPU座旁边的电容看看有没有供电,如果没有那就要查CPU供电电路了.

网友:
cpu没温度,应改是没工作,先查下供电吧,再看看时钟,复位。总之cpu工作的3大条件先查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排除。

网友:
应该是cpu没工作,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旁边供电的MOS管,1.5V供电有没有.上个诊断卡,看看是什么码

网友:
和我的七彩虹NF4 754主板相同的毛病,下管D ,G,S三极都没有电压,上管只有D极有12伏电压,G,S没有电压,上管G级到电源IC的线路直通,有两块101电阻的阻值只有0.8欧,是不是被击穿了?电源控制芯片是ISL6566,是不是要换它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