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电脑开不开了???大虾帮忙。

楼主(2008-08-31):
我的电脑自动关机后就开不开了,电源键不起作用怎么按都不成??怎么办呀, 是主板坏了吗?怎么强起主板,我看不懂。我的主板是翔升845主板。电源坏了怎么查。
电脑

网友:
这个要打开机箱看的,打开机箱要是按电源键没有反应就拔掉开机跳线,直接短路看能否开机,再试电源,然后才是主板,看你是个菜鸟吧,还是找人修吧

网友:
跟 你说了 你要到 新手那里去看下
谢谢 请你去新手那里看 你的水平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