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闪断

楼主(2008-08-31):
今天接到一块inter865主板闪断,就是开通电有顺间风扇动一下,检测卡也能看见灯一闪即灭,然后无法触发,PCI 14脚有3.3V,CPU供电旁边的MOS管用二级管档打都只有25左右的阻值,是不是不正常,AGP显卡槽A排倒数第三脚1.5V 对地短路,我查了他的供电MOS管是好的,内存2.5V那脚对地也只有25左右的阻,请问是不是北桥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量北桥上面的电容看短路不????!!

网友:
有一个己经短路了,有些阻值也是25左右.\

网友:
短路 你这么量的 方法介绍下 (电容)

网友:
我用二级管档量的电容两端,然后再对地两端也是短路的,北桥是不是挂了啊

网友:
北桥旁边的电容两端都对地,应该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闪断一般有五种情况,你试试反CPU供电的四脚座取掉,看看CMOS跳线对不对,要再闪断,量各电压对地短路没有,若没有,再查桥

网友:
我都把所有电断了,测北桥上面有个电容都短路的,有些阻值就25左右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大。看3.3对地吧

网友:
摘掉CPU再测。如果还对地就北桥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