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 845PE 主板 不能开机

楼主(2008-08-31):
一张 845PE 主板 不能开机 电源也是新的,接上电源后,,按下开关,没有什么反应,主板上的指示灯也正常亮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是复位电路的问提么/??请大哥门指点下,,谢谢了,,,,,
主板

网友:
跑数么?复位灯亮么?

网友:
你说的什么跟什么呀吧?说清楚点呀,插诊断卡看跑数不,有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