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大师对复位不跑数维修有那些心得可以分享下么..

楼主(2008-08-31):
本人现在做
主板维修
..对有复位不跑数的板子很是头痛。。。大师和维修高手能和小弟说下有那些比较常见性的.......
主板维修

网友:
你只是看到卡上的复位灯灭了那样不能说明有复位了,还得打打南北桥的信号,以及CPUREST,要是这些都正常了就要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高的先换BIOS后量北桥至CPU的数据线,还是不行就得开始换料了,低的就比较麻烦了也是得量线换时钟 IO

网友:
非常感谢
谢谢拉啊哈哈

网友:
说起来修主板还真困难 比以前修电视难多了 工具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