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极品内存检测软件——Memtest86

楼主(2008-08-31):
极品内存检测软件——Memtest86

  通常我们会觉得内存出错损坏的几率不大,并且认为如果内存坏了,那么它是不可能通过主板的开机自检程序的。事实上这个自检程序的功能很少,而且只是检测容量速度而已,许多内存出错的问题并不能检测出来。如果你在运行程序时不时有某个程序莫名其妙地失去响应或者打游戏时突然退出游戏; 在win98下可以解压某个文件但到了win2000却不行;打开文件时偶尔提示文件损坏,但稍后打开又没问题……那你应该考虑检测一下你的内存了。 (站长的切身经历!!)

  一、软件简介

  Memtest86是一款基于Linux核心的测试程序,所以它的安装和使用和其它内存测试软件有些不同。将Memtest86程序下载解压缩后,我们可以看到4个文件,其中Install.exe用来安装Memtest86程序到软盘。双击运行这个程序,在弹出窗口中的“Enter Target diskette drive:”后输入你的软盘驱动器的盘符,如a,然后回车。插入一张格式化过的软盘,单击回车开始安装,这样Memtest86就安装到软盘了。前面我们说过Memtest86是基于Linux核心的,所以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里我们看不到软盘上的内容(不要误认为软盘里没有内容 ,也不建议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里打开看它!)。如果没有软驱,Memtest86的主页有该软件的ISO文件,可以直接刻录到光盘,用光驱启动后进行测试。

  二、测试内存

  制作好软盘后,千万不要在我的电脑里打开它!!!我们用这张盘来启动电脑?Memtest86会自动开始测试内存,其测试界面如图1所示。在红色显示的“Memtest-86 v3.0”程序版本号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系统所采用的处理器型号和频率,以及CPU的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的大小及速度,当然也包括测试的主角——系统物理内存的容量和速度。最后显示的是主板所采用的芯片组类型。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对系统的主要配置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系统信息的右侧显示的是测试的进度,“Pass”显示的是主测试进程完成进度,“Test”显示的是当前测试项目的完成进度。“Test #1”显示的是目前的测试项目。

  下方的“WallTime”显示测试已经耗费的时间,在这一排数据中“ECC”一栏中,显示的是当前内存是否支持打开ECC校验功能,“TEST”显示的是测试的模式,有“标准”和“完全”模式可供选择。“Pass”显示的是内存测试所完成的次数,Memtest86的测试是无限制循环的,除非你结束测试程序,否则它将一直测试下去。另外Memtest86的测试比较耗费时间,标准的测试模式跑一遍大概需要个把小时,如果是完全测试的话则需要几个小时(和内存容量有关)。
  要进行完全测试,我们可以单击“C”键打开Memtest86的设置菜单,接着单击数字键“2”选择“Test Selection”选项(注意从主键盘输入数字),再单击数字键“3”选择“All Test”选项打开完全测试模式(图2)。利用这个设置菜单,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多的设置,比如设置测试的Cache大小、重新开始测试等等。

  开始测试后,主要的内存突发问题(比如“死亡”位)将在几秒钟内检测出来,如果是由特定位模式触发的故障,则需要长时间测试才能检测出来,对此需要有耐心。Memtest86一检测到缺陷位,就会在屏幕底部显示一条出错消息,但是测试还将继续下去。如果完成几遍测试后,没有任何错误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内存是稳定可靠的。如果检测出现问题,你可以试着降低BIOS中内存参数的选项值,如将内存CAS延迟时间设置为3等,再进行测试,这样可能会避免错误的出现,让内存运行时保持稳定。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系统有多根内存条(相信现在大家的机器里都插着几根吧),那么就需要单独测试每一根内存,这样才能分清到底是哪根内存出错。其实Memtest86测试内存并不仅仅局限在测试内存的好坏上,用它的完全测试模式跑几遍,还能检测内存和系统的稳定性。所以如果你的系统经常遇到本文开头所述的那些问题,那么不妨用Memtest86测试一下你的内存。
    一般晚上临睡觉时运行它,运行一晚上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即不能出现哪怕是一个错误,因为内存硬件出错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不知道对DDR二代支持的怎么样。

网友:
二代的不能测~~~~~

网友:
谢谢楼主
本人下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好!!!!!!!!

网友:
非常好!!!!!!!!
非常好!!!!!!!!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
二代的不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