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9600显卡

楼主(2008-08-31):
T40的7500显卡的BIOS的程序可以刷T40的9600的显卡的BIOS的程序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好象要报错0192

网友:
那得把安全芯片也刷了

网友:
可以刷的!只要找一个T40无安全密码的 BIOS刷下就好啦!

网友:
那两个东东要一样才行所以 要一起换了就可以了要就会有0192的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