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触摸板鼠标是什么原理[转 陈生龙 帖]

楼主(2008-08-31):
   触摸板(触控板)是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笔记本电脑鼠标, 除了IBM和东芝的笔记本电脑,其它大多是采用触摸板鼠标,特别是台湾和大陆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几乎全部是用触摸板。使用很简单,手指触摸键盘下方的触摸板,光标会随着移动;对于第三代的触摸板,已经把功能扩展为手写板,可直接用于手写汉字输入。触摸板的优点是反应灵敏,移动快。缺点是反应过于灵敏,造成定位精度较低;当使用电脑时间较长,手指出汗时,鼠标就不太灵光,经常出现打滑。对环境适应性较差,不适合在潮湿,多灰的环境工作。

  触摸板的英文名称叫Touchpad,此装置是一种在平滑的触控板上,利用手指的滑动操作可以移动游标的一种输入装置。能够让初学者简易使用。因为触摸板的厚度非常薄。所以能够设计于超薄的笔记型计算机,或键盘之中。而且不是机械式的设计。在维护上非常简便。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使用者的手指接近触摸板时会使电容量改变,触摸板自己的控制IC将会检测出电容改变量,转换成坐标。触摸板是借由电容感应来获知手指移动情况,对手指热量并不敏感。当手指接触到板面时,板面上的静电场会发生改变。触摸板传感器只是一个印在板表面上的手指轨迹传导线路。

  触摸鼠标的内部结构如上所示,用印刷电路板做成行和列的阵列;印刷板与表面塑料覆膜用强力双面较粘接,其感应检测原理是电容传感。而在触摸板表面下的一个特殊集成电路板会不停地测量和报告出此轨迹,从而探知手指的动作和位置。一般触摸板为PS/2接口,在Windows98系统下不用安装驱动程序就可以使用,手指敲击、点动、双点托拽自如。在DOS下也只需安装普通的amouse.com之类的mouse驱动程序即可。相比之下现在的一些USB鼠标由于没有DOS下的驱动程序,使得一些工作在DOS下的硬件开发程序无法应用。要充分利用好触摸板,请使用以下技巧:

  1.要移动光标,请在平滑的感应区域上轻轻移动手指;

  2.要选择对象,请在触摸板表面轻轻敲击一次; 3.要选择并移动(或拖动)对象,请将光标定位在对象上,然后连续敲击两次触摸板。第二次敲击触摸板时,将手指停留在触摸板上并在表面滑动,以移动选定的对象;

  4.要双击一个对象,请将光标定位在对象上,然后敲击两次。
  触摸板的优点在于可以自定义其面积的大小,尺寸完全可以根据厂商订单决定,而且它的使用范围较广,全内置、超轻薄的笔记本均可适用;而且耗电量少,睡眠模式时平均仅消粍600 μA(PS2模式);并且可以提供手写输入功能(选项);它因为是无移动式机构件,使用时可以保证耐久与可靠;它的低成本, 成为了高附加价值的指向性解决方案;它拥有轻巧而平顺的指向装置,并提供完整功能的驱动软件。

  因为触摸板是一种对压力敏感的装置,如果不善加保护,触摸板很容易损坏。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勿让触摸板沾染尘土、液体或油脂;

  2. 使用触摸板之前要洗手,如果手指不干净,请勿触碰触摸板;

  3. 请勿将重物压在触摸板或其他按键上;

  4. 请确定您的手部没有过多的汗水或湿气,因为过度的湿度会导致指标装置短路。 请保持触摸板表面的清洁与干燥;

  5. 当您打字或使用触摸板时,请勿将您的手部或腕部靠在触摸板上。由于触摸板能够感应到指尖的任何移动,如果您将手放在触摸板上,将会导致触摸板的反应不良或动作缓慢;

  6. 只用一个手指进行操作即可,多只手指同时操作会让触摸板产生错乱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利用电场分布,极间电容参数变化之AD转换原理,来实现坐标有效定位

网友:
我觉得是用电阻原理,那块触块是电阻来的

网友(2008-10-16):
双飞燕

双飞燕有款跟这个原理一样,ak 什么型号的,免电池无线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