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5V 电阻接地干什么

楼主(2008-08-31):
技展的电源多,特别是3.3V的,害我好几次了,测3.3短路,马上就拆整流管,拆下测,不该整流管的事,是3.3接一个十几欧的电阻接地。
我想知道这个电阻。在这起什么作用
电源

网友:
形成回路吧!
形成电流回路吧!个人想法。1

网友:
一般都要接输出电阻的。空载电压会不对。

网友:
这个是一个假负载,空载电压会不稳定,不利于对电源电压要求很高的电脑,不单3.3伏有,5伏和12伏也有

网友:
是的 ,都有,但是那个3.3接的电阻就10欧,经常误导我

网友:
假负载撒,都有的。开关电源一般都不能空载运行。

网友:
开关电源禁止空负载。

网友:
只要不是短路就好,没有图纸的情况,是会误导的,

网友:
有很多电源在+3.3 、5 、12V等主要电源上接有负载电阻,一般是10-20多欧姆。其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让电源始终保持一定的负荷(即使在电源不接负载的情况下)。
这样做就提高了电源带负载(变化的负载)的稳定能力,相应减小了负载的变化率,也使整个电路的反馈更加迅速。
总之,这个电阻使输出的电压更加稳定。

网友:
这是负载电阻,一定要上的,特别用于反馈环路上

网友:
1是为了保证电压对,完全空载电压会不对。
2是为了避免电源"空载"时产生刺耳的啸叫。现在的电源许多都采用
节能芯片,
节能芯片本身可以通过检测电路工作状态,在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自动调节开关频率,减少开关次数,从而降低能量的损耗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没有那几个电阻,开关电源为了保证输出电压,开关管可开关频率会降到人耳所能听到的频率范围
(
电源正常工作频率几十千赫到几百千赫,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为20Hz~20KHz,其中最敏感的频率是2KHz~3KHz),
电源上的一些元件在它的作用下产生震动出现刺耳的啸叫。

网友(2008-10-10):
原来电阻的作用这么大啊...空负载的电路是不稳定的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