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拆NEC键盘上带胶的塑料线路板

楼主(2008-08-31):
最近有好多NEC笔记本键盘坏了,我拆了三个,结果只有一个能修的,其它两个塑料线路板上下两层胶得很密,很不好拆,稍一用力就把板上的线路粘下来了,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只好换的 是高温导致键盘粘连在一起的 基本没的修的

网友:
建议稍稍加热后再拆试试,用吹头发的吹风试试加热会不会好些`

网友:
用吹风机会把键盘吹翘起来  很危险的

网友:
修起来很麻烦地,键盘是一个整体,要拆的话先要把键帽全部拆下来,卡键帽的卡子也要全部取下来,这样才可以把塑料线路板给拆下来,很麻烦地,又费时间又赚不了多少钱,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6楼说的对,可NEC的键盘在中国还有的卖吗?

网友:
NEC就是在中国做的机器,你说会没有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