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万用表测高压线圈、C5707、22K160R75MKP

楼主(2008-08-31):
求教:怎样用万用表测量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元件好坏?
1.  19.26048.001高压线圈
2.  C5707
3.  22K160 R75 MKP T2 升压电容
不用拆下来可以测量吗?

网友:
C5707用测三极管的方法就能测出好坏来了!

网友:
直接用代换发~简单~方便~直接~可靠~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测啊!谢谢....

网友:
最近有个显示器由于0.22U电容坏了,烧了两具C5707和保险丝,把损坏的电容和C5707换新,接上保险。可是电容和三极管温度都偏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