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 G CPU不工作

楼主(2008-08-31):
昂达N61G 上CPU假负载测得VTT工作电压1。35,核心电压0。7;上电测得MOS管,上管D极12V,G、S极均为0。7;下管D极为0。7V,G、S极均为0V电压,请高手指点,非常着急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啦。

网友:
1.能加电 有复位但不跑码或跑码为20 50此时查Q31 D极电压.也就是北桥电压正常应为1.2V如异常.杀RT9202.至于9202的代换可参照相关贴!
2.能加电.有复位但不跑码.北桥供电正常.查CPU供电如偏低的话故障可能是ISL6566或IT6266R.查其6266R的VID组合是否正常.异常则6266R损害面居多.正常的话杀6566

网友:
能否给张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Q31 D极电压正常,1.2V; CPU核心电压偏低,仅为0.7,

网友:
ISL6566各脚正常电压应为多少,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可以和哪个型号的通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660-1-1.html
看看这个,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先排除因为时序的原因引起没有VCORE的可能:检查2.5V电压,1.5V等
再检查VID信号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