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51开机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关了在开就会闪下暗屏.

楼主(2008-08-31):
联想L51开机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关了在开就会闪下暗屏.开机正常使用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关了机然后在开,过几秒就变成暗屏.信号指示灯是亮绿灯的,拔掉电源线,在接上又可以用,但是用一会并机在开,还是一样暗屏,不关机一直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按AOC通用病加焊线圈也是没有用,现在也改成通用高压板可以点亮了,但是还没有时间试.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是还有什么方法来了?下面附上改的高压条图片,看了那么多资料在论坛上面逛了这么久,今天还是第一次动手改 .如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帮忙指正下,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高压条改装比较简单.只要线接对了就OK.

网友:
改了高压板测机要是不正常就LOOKLook 灯

网友:
你说要是灯的问题的话,不可能如果不关机的话就没有问题,一关机在开就会出问题,想不通呀

网友:
换了高压条,试了一下午了,没有在发现什么问题了,只是想不能道理,为什么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