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小鸟修内存

楼主(2008-08-31):
这是本人经常忘记的一些经验,,相信大部份经验大家都已经了解清楚了. ,,F话不多说,,看资料,,,常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搞了,,这是一些不常见的!希望发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本人修内存两年。。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跟帖,,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刚学着修内存.
我有条128的SD内存.原先用好内存带,电脑能测出128M,我洗了之后只能认到64M,这是什么原因啊...对了,我用万用表测,D23阻值偏小.换了该芯片,还是只能认出64M

网友:
现在修SD看看那金手指就没了多少信心,不知大家是否也这样........

网友:
的确,sd内存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也是没什么价值了,,但收个几百条SD256M内存也值钱吖。。。主要学的是技术嘛。。嘿嘿。。1楼的,,刷BIOS没有??用什么洗的??用液体洗过的内存记得用橡皮猛擦 不然认不到,,有坏颗粒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
应该不是新片的事

网友A:
16位的内存挨着两颗IC坏了,一般都为前面一颗坏,后面一颗不一定坏。
   8位的反之

这个不一定,2BANK的条子,哪 一颗坏了都可能全红。不信的话,你摘掉BANK2的颗粒试试。
8位的也一样。
这个纯属随机性的现象,概率为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的内存挨着两颗IC坏了,一般都为前面一颗坏,后面一颗不一定坏。
   8位的反之

这个不一定,2BANK的条子,哪 一颗坏了都可能全红。不信的话,你摘掉BANK2的颗粒试试。
8位的也一样。
这个纯属随机性 ...

说的很有道理。。。但很少见这种现像。。。我说的只是大部份都能用的。。谢谢提供。。。

网友(2008-10-18):
回复 网友B:

内存不好使,应先注意spd,很好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