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907df 19显示器

楼主(2008-08-31):
  手上一台客户送来的机子~别人已修过的
  19寸.拆开机子看了一下~电路设计 高压和行供电分离开的
   机子刚弄来的时候啥原因也没就电源指示灯在闪~
   行管.和B+ 那供电均无
   今天仔细查找~从开关变压器次级.查起.因为上面把输出的电量已经标识出来了.~
   190V 80V 14V 30V
    等几路输出电~
     80V 这一路电~顺电路跑~一路送至尾板.一路送到行包B+上~
     今天开始加电试的时候.很怪电源指示灯不闪.但能听到电源部分有异常声音~估计是那个地方有短路现象.断开80V后.查找~~发现尾板上一个视放IC有问题换掉了~80V  送至B+ 这个电有了~~
     但行管C极还是没电~ 顺190V 主电源跑线路~~查到中间有一个电阻.3.3K电阻.把这个电压
     降下来了.(送到包包的第12脚上.可能这样说不太对.是从竖着看.第二个脚.在这我称之为12脚~)
      仔细查找当中.190V送至一变压器.应该这个变压器就是为行管C极供电的~
      在连变压器那一端有二个元件.试着断开一个电阻.行管C极电也供上了.这个原因目前还没想明白~
      当时在想已经把包包上的电.和行管上的电.找到了.
     又查了一下.行场IC  发现这二个IC 没有供电~~
     行IC STV9118  29脚  场TDA8172   2脚
     上均无供电.现在是行管上有190V电~~FBT上B+ 也有80V电.
     但无高压~
     因为修这种高压和行供电分离的接触的不多.没啥经验
     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此类分离供电的.原理大致是什么~~
     象我目前所说的这样.应该从那查起~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降压型的机器 二次电源管用的是P沟道的MOS管,二次电压 也就是行管C级电压不应该是190V  要是190V那而次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
 依你的道理那个行管电压应该是190V 降压后才正常对吗~
  但那个电是送到一个变压器里.然后再送至行管的~

网友:
修这种高压和偏转分开设计的显示器.先要把偏转电路修正常了.偏转电路正常工作的前题是降压电路正常.行场振荡IC工作正常.推动电路工作正常.具体检修过程为.断开行管C极.在其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测量降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行场振荡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行场振荡IC工作 现在好象就是行IC 不工作.无工作电压~
降压也降下来.这类机子好象修的少.这方面的原理有少.觉得有些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