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的朋友们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2008-08-31):
最近老是遇到些主板不能装系统。用GHOST复制完文件,重启一到启动画面就蓝屏。除主板外可以肯定所有配件没有问题。IDE口没有电容电阻。对地阻值一样。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碰到这类主板导致的系统问题,有的是装不上系统,有的是装上去了蓝屏,有的是死机,有的是重启,有的是不稳定,呵呵就是没办法修好

网友:
遇见过
貌似跟内存读写有点关系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搞,可能跟南桥有关吧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吧,是不是电容失效,导致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建议下

一般情况下 是内存问题  建议更换一条内存看看 无法GHOST就用 盗阪XP光盘安装下看看

网友:
是什么主板???

网友:
我现在就因为这个在愁呢~!
换了内存也不行,换光盘重装也不行~!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郁闷的很~!
测南北桥又是好的~!
内存电压有正常~!
哎~!
无奈啊~!

网友:
是不是华硕M2A主板啊,我的主板也一样,从原装盘安装系统。OK

网友:
有些品牌机就是不能ghost安装系统的,安装不上系统跟内存、硬盘、声卡、网卡、南北桥有关。先试试干净安装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MSI的主板用GHOST版的XP一装就蓝屏,后来把C盘格式化后用安装版的装上就OK。楼主不防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就不关板的事      是因为系统集成的驱动不对  所以蓝屏
你装一个纯净版的或着装GHOST的时候不集成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