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8-08-31):
客户刚才拿台机过来,叫我帮忙看一下,主板是V星865PE.插上电源开机,有明显的短路现像(即一按开机按钮就一闪即灭),换个电源看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把主板从机箱拆出来,祼板再试还是一样,开始有点怀疑是MS-5,但我还是先确认一下是不是南北桥挂了而造成短路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南北桥都没问题,哪么会不会是哪些场管呢,再测也没问题,哪么就还有I/O和MS-5了,用表笔刮一下I/O四周的引脚,再开机,哈哈,能正常开机了,有点开心,马上加焊I/O,上假负载测电压,一切正常,上U,内存,开机一路跑完码.现正在拷机中.....

总结:I/O虚汗造成主板短路.

细心有时也很重要.

网友:
以前好像有过你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虚焊也会造成短路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真有一套啊\
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用表笔刮一下I/O四周的引脚,再开机,哈哈,能正常开机了,过二天又坏了/这也算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过了十天了,客户没拿机子回来给我返修,证明是I/O虚汗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碰过类似的现象,回去试试看

网友:
是啊~  我维修过程中也遇到过

网友:
哇哇,你这样维修,感觉很愉快吧

网友:
还不错   还可以

网友:
楼主,刮IO脚不怕短路吗???

网友:
应该刷一下吧,

网友:
我也過一块865板是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