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进来讨论1下点不亮的内存检测方法

楼主(2008-08-31):
大家来讨论1下点不亮的内存检测方法,有好的方法就来说说。

网友:
是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一百二十万分地迫切地想知道:
在任意的主板上,用软件和常见工具,精准快捷修复用好条带也无法引导的坏条的维修方法。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快十年了。

网友:
用内存测试仪吧,这一两百元不值得省,修几条大容量内存就赚翻啦

网友:
请提供一两百元的测试仪的购买方法,不胜感激。DDR2地

网友:
ddr2大多在保,没条可修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样解决内存不开机如何检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如果有这样的仪器就好了

网友:
从未成功维修过DDR2的内存

网友:
想知道DDR2用什么软件可以测的

网友(2008-10-08):
那些仪器不怎么好用的吧?都比较挑板的,我的测试仪至今还未收回成本,呵呵.

网友:
如果有这样的仪器就好了,论坛有测试仪卖吗?

网友:
不亮没法测吧```???

网友:
是哦。。不亮怎么测呢。之能上仪器了吧。就算是上仪器也要看是什么内存条子了。也不一定都能检测得到的呀!内存现在这么便宜,没必要了。

网友:
问个问题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用内存检测仪检测。。但有坏的严重时不让检测。不让检测只好花功夫导片了。。我一项都是这样修的。。成功很多。

网友:
"导片”?什么意思。难道是一片一片换上去试吗?这样太麻烦了吧?

网友(2009-02-08):
异片倒是不麻烦,就是你异片后还是点不亮,那才叫痛苦哦,我失败几次咯,很烦

网友:
内存条的更新速度太快
旧条子如果过保了的话
修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就跟我说的一样,没一句话有用,问题还是没解决。其实我也关心这么问题。学习

网友:
那位大虾有高见,发言说说啊,我今天有试验一次咯,,失败,,我用一根512DDR400的坏条子颗粒是HY5DU12822CTP-D43    我全部移片换成HY5DU12822CTP-J,,前面是DR400后面是dr333我写的是KINGBOX512DDR400的SPD,焊接没问题,,线路没问题,上机就是点不亮,,,我现在不知道还有那里有问题咯,,大家给点意见,,,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把颗粒烧坏咯,,,,帮忙

网友:
BIOS写错啦啊大哥。。。。。。。换DDR333的SPD BIOS找现代的。单面的哦。别刷错了。

网友:
不用机器,用万用表怎么能测出来呀

网友:
我是专业修条子的。我将坏条插上将电脑启动后,很多客户谅讶地疑问,我的条子能点亮机器,不是好的吗?我就把条子摘下让他回去试,试的结果在他们的电脑上就是点不亮。再插到我的电脑上,又点亮了。然后我再用RST测试检修。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先让俺“得儿一个”。

从前呀有一只小白兔,迷路了,找不到家了.看见一只小黑兔,就问呀,黑兔哥哥,你能告诉我家在哪 里吗?黑兔就说,你让我得儿一下,我就告诉你。于是小白兔就让小黑兔得儿了一下。

小白兔很高兴呀,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又迷路了。就哭了。一只小灰兔看见了,就问,白兔妹妹,你哭什么呀?小白兔就把经过告诉了他,小灰兔想了想,就说,你也要让我得儿一下,我就告诉你。

小白兔没办法,就让小灰兔也得了一下。小白兔终于回到家了,很高兴。可是呢过不久,小白兔发现自己怀孕了。你知道小白兔会生下白色的小兔兔,还是黑色的呢,或者是灰兔兔,很有可能是花兔兔,

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吗?这个知道了,你就知道点不亮机器的内存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