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08-08-31):
DELL D620机子,电池不能充电,接上电源后,电池指示灯一会红,一会绿,
请问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坏了,或者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查充电脚有没有10多V的电压,如果有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电源控制芯片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