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C跑E0问题

楼主(2008-08-31):
新手求助
华硕P4B266-C跑E0
cpu有1.75V供电,诊断卡+5V +12V CLK有,run不亮
短接rst,rst亮,诊断卡跑到A8,run亮,cpu1.75V供电又没有了

请大师傅们帮忙看看

网友:
E0好似內存問題.......

网友:
多谢回复
E0应该是CPU没工作好像
本人很菜
等楼下

网友:
对于这片板子来说跑E0就是档内存,A8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建议下

内存跑马不过  C1 C3 C5 E0 A1 D3 D4  嘿嘿  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再换块CPU试下!!!!!

网友:
除板子以外,确定其它都是好的
水平低,网上爬文中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有没有问题2.5V_DUAL(在Q22上可以量到此电压)和DDR_VTT(1.25V这个电压是有U28供的在PIN6可以量到电压),若这两个电压没问题可以看一下MVREF_DIM这个参考电压看是否有问题一般为(1.25V )在R255和R256这两颗电阻上可以量到电压。

网友B:
朋友,  我曾经修过一块板子,GIGA的,  也是当EO, 换过BIOS好了,不知道你的什么问题,不行的话试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有没有问题2.5V_DUAL(在Q22上可以量到此电压)和DDR_VTT(1.25V这个电压是有U28供的在PIN6可以量到电压),若这两个电压没问题可以看一下MVREF_DIM这个参考电压 ...

回飞兄,内存供电确实有问题,1脚只有1V,54脚0.5V
Q22上G5V,D、S只有1V;复位一下D、S变成0.6V
是不是先换Q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我曾经修过一块板子,GIGA的,  也是当EO, 换过BIOS好了,不知道你的什么问题,不行的话试换一下.

在下修板很菜很业余,没有设备刷bios
不然肯定先刷过再修

网友:
首先明确的是一般情况下工作条件正常了,才刷BIOS,明显是内存供员电问题,先把7脚电压修上来.换内存供电管,如不正常再换控制IC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先把供电修起来在说

网友A:
看一下Q22和Q28的+3V_DUAL有没有,若有的话用电表判断下Q22和Q28两颗MOS是否坏,若没问题可换一下U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Q22和Q28的+3V_DUAL有没有,若有的话用电表判断下Q22和Q28两颗MOS是否坏,若没问题可换一下U28。

多谢飞兄
Q22和Q28两颗MOS拆下量过,没坏,电压数据:

U28是什么东东,网上都搜不到参数,电压数据如图:

网友:
这个就是U28的PIN脚,你看一下,上面标有讯号。

网友:
多谢飞兄鼎力帮助

网友:
U28应是和LM358差不多的运算放大器!!!!!!

型号:LMV358M

网友:
有块板跟这块一样的问题。受教了啊。

网友(2008-12-14):
华硕的主板与其它的主板不一样的地方是板上有块ASB100或是ABS100-A,跑码不能有常用的代码相比,如果内存主供电2.5正常;VTT1.25V正常.可直接判断此ASB100有问题,有此主板修复低的原因除CPU座开焊2030或4500损坏外可以考虑是此IC有问题.你会有意外的收获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与其它的主板不一样的地方是板上有块ASB100或是ABS100-A,跑码不能有常用的代码相比,如果内存主供电2.5正常;VTT1.25V正常.可直接判断此ASB100有问题,有此主板修复低的原因除CPU座开焊2030或4500损坏外可以考虑是此IC有问题.你会有意外的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