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无复位故障

楼主(2008-08-31):
一块华擎主板 开机正常 CPU 内存 AGP 电压都正常  但是南桥发热 有点烫
测试卡显示没有复位 查复位开关有3.5V电压 怀疑桥坏了

请问没有复位怎么修

网友:
检查北桥电压,AGP电压,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南桥坏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有事纠错卡没谱,你先测一下,agp槽有没有复位信号,也就是a7(主板正放,上面一排左边第七个)脚是不是高电平,按下rst键,有没有跳变,pci槽的a15脚有没有复位信号,cpu复位针有没有跳变(最好有假负载),如果有一路没有或全部没有复位,说明是复位电路的问题。针对问题所在检查有问题的部位。一般复位电路容易坏的,有74系列门电路,南桥,以及PG(电源的8针的powergood)信号连接的三极管.
       检测流程如下:
       1、检查复位开关有无3.3或5V电压,你的板子这里是正常的,跳过。
       2、按下复位开关检查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出,如果没有说明复位开关到南桥的线路故障,检查并更换相关的(电容电阻)。
       3、检测电源的第8脚(PG信号)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并更换相关的(三极管、电阻等)。
       4、检测门电路(一般是74XX14非门电路),按下rst是否输出跳变信号,检查门电路供电(12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电源插座到门电路芯片的线路,如果正常,检测南桥给门电路的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才可以判断为南桥损坏,如果正常说明门电路损坏。

补充下:在做复位线路检测之前首先要确保全板时钟是正常的。
--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有事纠错卡没谱,你先测一下,agp槽有没有复位信号,也就是a7(主板正放,上面一排左边第七个)脚是不是高电平,按下rst键,有没有跳变,pci槽的a15脚有没有复位信号,cpu复位针有没有跳变(最好有 ...

GOOD!都说到点子上了呵呵

网友:
不能 这么快就说南桥坏了,有时还是POWER OK信号没过来,还是没复位啊,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感谢十万个为什么的指点。

网友:
学习了,不知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