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6显示器回扫线,OSD菜单调不出!

楼主(2008-08-31):
飞利浦107T6显示器G1在160V10UF电容那测-137V通过150K电阻降为-2V,关机又变为-137V,G2,270V左右!亮度可调,但是有回扫,并且有1MM左右的暗黑线从上到下快速闪动,按菜单键,暗黑线变以5MM宽闪动,还有一点这个机不能调出OSD菜单,请问怎么查呀

网友:
检查G1到显像管的G1的电路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