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行幅大,不可调(继续求助)

楼主(2008-09-01):
一台三星743DF显示器,开机不亮,查是行管损坏,用C5411代替后,能显示,但是行幅变大,伴有枕形失真,且无法调节,行管C极电压在150V左右,请都各位高手如何检修!

网友:
行宽管、下阻逆二极管检查了没有?

网友:
看一下S校正管

网友:
上面所说的都检查过了,全是好的。

网友:
这机下阻尼管热击穿,换新的可以

网友:
下阻尼管软穿了,直接换一下

网友:
我把D406直接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行幅管D2058 拆下来再装上~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因为前二天我接到客户一机子~一共六台.其中有一台机子~
HPC 的~~现象是行幅宽~且不可调整~~
我根据现象就直接开机测行幅管.上面有电压~C极`26V左右.
  冷机状态下.用二极管档测阻值也是正常的.~
  拆下来.换了一个其它的管子弄上..也不巧;换的这个管子有问题.
  就把原来的管子再焊上. 这时故障恢复了~
   可能是管子那接触不良.怪事了~
    但因为这个现象就是行幅宽且不可调整;无非就是行幅管;完全导通和击穿.

网友:
D409换过了,没问题,Q408有轻微虚焊,补焊后还是不行,Q408也是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查行幅管的对地电阻及电容.

网友:
修好~~告知一下结果.

网友:
放了一段时间没动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Q408 C极电压应该在多少伏之间调节?

网友:
实测Q408 C极电压6V左右,断开L401,后级电压变成9V,行幅变小了一点点,前级电压变成1V多,不正常,查了Q405,Q406,Q407,Q407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2008-10-09):
把L401 换了 不管L401是好的还是坏的  换了再说~~~~~

网友:
你把阻尼管 和行幅调整管换了看看呢..

网友:
D409换过了,没用,行幅管因为手头上没有,没法换,但是我把L401断开了,应该不会受行幅管的影响了呀!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一台苹果机器行管击穿,换上之后还是点不亮,量了行管的电压150V,换了高压包也没有用,后来发现二次升压管坏了,换上屏幕亮了。你机器是否是降压形的二次电源

网友:
高压包坏了,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幅调整是通过改变两个二极管中点电压实现的。
脱开L401,电压没有上升,说明故障不在行幅管。

网友:
我也知道问题不在行幅管,可是究竟在哪里呢?

网友:
你检查一下枕效电路,尤其是枕效管和枕效电容
你检查一下枕效电路,尤其是枕效管和枕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