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 2板子 跑C1

楼主(2008-09-01):
请教:一块硕泰克SL-75FRN2-L(nforce2),代码跑C1。内存供电,VTT_DDR和VREF正常。时钟对地阻值相等,时钟电压为0.1V。南桥温度较高。请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一下内存上的系统总线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应为3.3V,直接通往南桥!!!!

网友:
建议下

DDR内存  主供电 为 2.5V  上拉供电 为 1.8   主供电引脚 可以用 7脚测量     在用跑线测量  主供电和上拉供电线路是否有元件损坏  C1   C3 C5 A1 E0 D3 D4 内存不过

网友:
硕泰克的板有好多要上显卡才能跑的

网友:
换过CPU没有
462的CPU坏了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先看看CPU的供电  C1可能是CPU

网友:
更换CPU座
2更换内存插座
3更换南桥
4更换主板

网友:
换了CPU,故障依旧。测得SMB总线电压2.64,跑线路,只找到一个点,接在一个U21的东东上,而U21未安装。明天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