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MM2/L不加电

楼主(2008-09-01):
此板点开关没反应  IO是8705应该不参与开机 南桥是VT8233 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测量各处无短路情况。开机排针上有3V的电压。到这里没思路了。强行加电也没发热的地方郁闷了 那位老师给个思路。下一步检查那里?
请问一个小芝麻管S1A右边还有个24 是什么管管子   谁有此板的电路图
此板的开机控制三极管在那里啊?

现在32.768时钟死活没有起震电压 怀疑是不是南桥缺少一组电压 现在只知道1117转出来的3.3V还有几伏啊 从那里测量? 谁帮忙指下测试点啊

网友:
看一下ATX电源旁有没有一个三极管,C极是接PSON#的?

网友:
请问 我怎么感觉32.768晶震死活没有起震电压呢?两个脚都没电压。可谐振电容和晶振都已经换了啊。
另外此桥的待机电压除了那个1117输出待机电压外还有那里输出啊?是不是少组待机电压啊 要不怎么会没有起震电压呢 但是强行加电桥并不发热啊。

网友:
强行加电了 不复位 不跑码 桥也清洗了下 不过我测量晶振了 两脚都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