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1):
清华同方超锐F5600的机器不插键盘能正常开机,插上键盘就不加电。请帮助!!!!在线

网友:
键盘问题, 你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外加个USB键盘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能不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键控有问题了,

网友:
好,顶下子。。绝对欣赏!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下,看看是是不是键盘短了,还是键盘孔那里短了

网友:
这位老兄换键盘试了没,问题解决了没?怎么也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