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主板!!

楼主(2008-09-01):
电源烧了,我把电源给修好了,但是还是点不起来,测试卡只有C1,主板还有很有规律的嗒嗒声,(主板型号是技嘉915me 主板),像电源烧了,在烧主板一般都少什么那部分呢,我在线等。。。谢谢
主板
技嘉

网友:
不用在线等。
很多东西都可能烧。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先潜水。如果只是想修好,那就送电脑医院吧。

网友:
用个好的电源试下,如果还是跑C1的话,可能是内存没过。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和内存试下。如果还 是泡C1那你检查内存供电芯片和三级管。是否有击穿或者开路,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主板问题导致内存电源烧掉的话。换自己的电源和内存时候如果过不了的话。应当马上切断电源。不要反复开机。要不吧自己的东西烧掉就划不来了。。。